东芝M18不开机等待解决

楼主(2009-04-25):
东芝M18 待机0.03能正常开机 有时查电源待机0.01时就不能上电开机 按开关没反应 3,5V 及开关电压正常  不知道从哪下手 希望有经验的人指教 谢谢!

网友:
有一个电源管理芯片虚焊。但是我忘了是什么型号了。你试试吧

网友:
我记得是在PCI插槽下面的IO不过好像是BGA的

网友:
MAX1987脱了,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虚焊

网友:
分组IC松焊

网友:
谁能详细的讲解一下排除步骤啊。。。

网友:
建议你先测下BQ..那个芯片的信号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