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河田电源声音大

楼主(2009-04-25):
手里有一个金河田ATX-355WB&P4电源,运行的时候有时候风扇没甚麽声音,有时候就嗡嗡直叫,好像金河田的电源经常有这种情况,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换风扇能好么,风扇我都给上润滑油了!

网友:
我想既然是风扇的声音,那么换风扇肯定会好的

网友:
可能是过流了,风扇是自动加速的。加速后噪音增加。

网友:
风扇质量差的话一般都会慢或者响声较大。不想换就加油咯

网友:
风扇我拆下来过,直接用的12v稳压电源的时候声音其实也不大,就是装上电源的时候有时候就会嗡嗡叫,我感觉好像是和外壳共振了,呵呵

网友:
应该是外壳的螺丝没上紧,引起共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