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C41的喷头能修理吗 打印出来是这样子

楼主(2009-04-25):
C41的喷头能修理吗

网友:
是不是epson的,喷头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epson的最容易出这累故障
特别是用连供的时候
我一般都是直接换喷头
一换就好 只是换喷头的价格较贵·

网友:
对了 还有 就是检查下蓝色的墨合
看里面的墨水是不是多了
你这肯定加过墨,把彩色墨盒里的墨水抽掉点·使之差不多一样多 ·

网友:
打印喷头老化了,更换打印喷头吧!!!

网友:
喷头飞线,头里的电路结构出了问题,修不了,换头吧?

网友:
如果不是加得太多墨水的话,那就是喷头飞线了没得修了换头吧

网友:
换头,目前好像没有人会修这个

网友(2009-08-03):
把蓝色墨水放了,就能正常打印黑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