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IT KV7 主板为何不能识别串口120G硬盘

楼主(2009-04-25):
ABIT KV7 主板为何不能识别串口120G硬盘
该主板成色新,94年7月生产的,北桥KT600 南桥8237
该主板使用2800+CPU   512M DDR400内存,GF5200显卡  主板上有两个IDE口,两个SATA接口
我在主板的BIOS里ON CHIP SATA DEVICE将SATA设置打开了(预设值)还是不能识别,望高手指教!两个SATA口都识别不了串口120G硬盘
网上下载了主板说明书上也没有讲主板有SATA跳线设置。并且检查了主板上确实没有此项跳线。。

网友:
是不是你硬盘跳线没跳啊?  94年的板能认到120G????板子能认到80就能认到120。。在高就是137G过了这个。。基本上所有硬盘都能认到。

网友:
应该是04年吧!那会儿还是SATA I呢,硬盘跳线设置了吗?

网友:
二楼的朋友,是2004年的板子,IDE 口可以认80G并口硬盘,就是SATA不能认120G,硬盘跳线也不知道怎么跳。

网友:
设置硬盘跳线睥看看,跳成sata一代模式。8237不认二代SATA硬盘。

网友:
你 刷下BIOS看看可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