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NF4G7怪病

楼主(2009-04-25):
前一段时间修好了一块七彩虹C.NF4G7,故障是开机跑FF,检查北桥电压只有0.8伏,那只八脚的共电IC被别人转了180度焊上的,吹下焊好还是不跑码,一般情况下这种板子的北桥空焊较常见,找了台PTC的暖风机对板子下面加热,上面用热风枪去头给北桥循环吹直到感觉到桥下的锡珠化了就行了,处理后的主板一切正常,上机玩游戏上网没见问题,后来这块板子闲置了一端时间拿出来又用居然又不开机了,各电压都正常,但是诊断卡数字不显示,连个FF都没有了,BIOS灯长亮,有复位动作。

网友:
NF芯片的板,南北桥是分开的吗?

网友(2009-08-05):
七彩虹的C.NF4G7 Ver 1.4 的这片板北桥是NF-6100-A2 南桥是NF-410-A2 当然是分开的,我现在也正好有一片这样的主板,也是同样的问题。加焊了南北桥都没有好。还在查别的问题。

网友:
有时加焊不一定能解决问题,的从焊一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