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DV9000的网卡驱动装不上

楼主(2009-04-25):
一个HP9000系列的本,国外买的,原机带的是Vista系统,用过一段时间就换成了XP,第一次装的时候一切驱动安装都正常,用了几个月后重新装XP结果网卡驱动怎么都装不上,后来换上vista系统也是一样(NV的蕊片组,芯片组驱动老是装一半就自动关了,XP的也一样,各种版本的系统都试过了都装不上。。。),拿到HP售后说要装正版系统才查出来是不是网卡的毛病,大家给看看是不是硬件问题。。。

网友:
补充一下,BIOS我给刷了也没用。。。求高手指点

网友(2009-07-11):
是不是网卡坏了,如果是AMD CPU的板,自动检测型号能检测的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