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2330不显示

楼主(2009-04-25):
接台HP2330的EPC小本子。是同行拿来的,不知道怎么坏的。
插数字电流表,待机电压正常(0。03),按开关后电流跑到0。56左右,拔掉内存也是一样(内存AD线阻值正常)。
请各位大虾们给点思路。
不显示

网友:
按开关后电流跑到0。56左右,拔掉内存也是一样(内存AD线阻值正常 哪只能说明没有过内存啊

网友:
另接一屏看是否灯管OK

网友:
量过很多地方好像都正常.应该没读到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