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P4I45GV当27

楼主(2009-04-25):
华擎P4I45GV当27 刷BIOS 无效
怎么修?

网友:
华擎P4I45GV当27 刷BIOS 无效
怎么修?点不亮

网友:
不知道你的跑码过程
摘了AMI 的代码,你自己看一下

23 读取8042输入端口,关闭Megakey GreenPC功能将BIOS的程码节区(code segment)设定为允许写入数据
24 执行中断向量初始设定之前的所有设定动作
25 准备开始设定中断向量的初始状态如有必要,则将密码清除
27 执行显示模式设定之前的所有初始设定动作
28 准备设定单色模式以及彩色模式的设定 2B 如果在检查可选用的视的视讯ROM之前,必须先执行任何的设定动作,则将控制交给这些设定程序
2C 寻找可选用的视讯ROM,并且将控制权交给这些内存
2D 如果在视讯ROM交回控制权以后,必须执行任何的处理动作,则将控制权交给相关的处理例程
2E 如果找不到EGA/VGA显示卡,则执行显示内存的读写测试
2F 找不到EGA/VGA显示卡准备执行显示内存的读写测试

还有你主板上的关键电压都测量了没有?档27看样子,还没自检到显卡。可以检查一下PCI的设备,都摘除看看

网友:
NB或BIOS的问题,建议

网友:
bios 已经刷过
NB有问题那板子不就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