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LENOVO L193WIDE数剧

楼主(2009-04-25):
生产企业:群康科技,TSUM16WK-LK-1+25VF010

网友:
我这有板子,不知道能不能读,如果想买板子找我!找到了,原来备份过!拿出来共享!

L193 WIDE(冠捷生产).rar

L193 WIDE(群康).rar

L193 WIDE(群康).rar

网友:
要25VF010程序,!!!!!!!!!!!!!

网友:
直接清空就可以

网友:
这个是MCU程序,清空是不行的

网友:
5楼,搞不懂不要乱插嘴,这个事存储器,可以清空,写入FF,mcu会自动载入资料

网友:
这个是个存储器,但是应该是MCU数据的外挂存储器,如果清空写入FF就可以的话那就好了哦~呵呵,但是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
多谢各位了,可以了!!!!!!!!!!!!!!!!!!

网友:
功能一切正常,只不过显示是<长城>,谢谢老康

网友:
哎,售后也那么说,真是无语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简直是误人子弟,。。。。。。25的存贮内是MCU程序,没有是不行的,而真正可以清除的是24CXX的

网友:
如果那个25系列的也可以清空,厂家就不会给我们那么多程序了,而且还不断地升级程序,。。。。。。可笑呀

网友:
的确没注意是25系列,我都是ISP备份,从来不看!

网友:
呵呵,我那样说当然不是凭空说的,ISP备份也好,写入也好,在ISP软件连接时就可以检测出来IC的具体型号,MSTAR软件烧写一般都是25系列的芯片,SPI FLASH类型的,这个芯片如果没有程序是万万不能的!

不相信你可以在ISP状态下把那芯片程序清空试下,看你还能开得了机不能!

网友(2009-09-30):
请教一下楼上的用什么编程器写的25存储器,是不是像24C那样写,我要一个冠捷厂的联想L193,屏是LTM190M2,板号715g2564-2,ytyt

网友:
这个可以使用支持25系列的通用编程器也可以使用MSTAR ISP进行在线烧入~!

网友:
MSTAR ISP软件就能读写...........

网友(2009-11-07):
用580U能写不

网友:
回复 网友B:
580U当然可以,不过要把芯片拆下来放到专用的座子上才可以读写的!

网友(2010-03-23):
请问有晶冠代工的MCU程序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