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1000不认光驱怪病(已解决)

楼主(2009-04-25):
这个本子好像进过水,拿到手后能开机,但是一开机光驱就自动弹出来,后来换了一光驱不自动出仓了,但是问题又来了:换上后检测不到硬盘和光驱了,拔掉光驱就能检测到硬盘,单插光驱(拔掉硬盘)也检测不到(光驱),更改硬盘跳线也不行,不知该怎么下手,光驱、硬盘供电和复位都正常,是南桥坏了吗?还是BIOS有问题?该怎么查

网友:
查光驱IDE接口1脚的复位信号,及打IDE口的阻值。就知道是南桥还是接口的问题

网友:
上面说了啊,供电、时钟都正常的,只是两个设备同时插上时一个都检测不到,单插硬盘可以,光驱始终都检测不到,而且插上它还会影响到硬盘,光驱接口阻值我对着别的板子打的,没发现异常

网友:
原机的光驱确实坏了,换了一个新的硬盘和光驱就两个都检测不到了,后来老板把新光驱改了条线就OK了,但不知道改的什么线,有知道的说下,在论坛里找到了改的方法,但好像还是不太清楚,没怎么看明白到底是短接哪两个针脚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hlight=%B9%E2%C7%FD

网友:
Device Configuration Jumper
1. Master mode setting
   short-circuit the PIN 47 and PIN 48 of I/O connectors.
2. Slave mode setting
   Open the PIN 47 of connectors.

网友:
你把光驱的2.3脚短接起来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有台机器光驱不认,看来也要跳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