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管理芯片上的PG为什么电平!

楼主(2009-04-25):
大哥们,电源管理芯片上的PG信号应为高电平还是低电平,信号是 由谁给的哦!谢谢了!!

网友:
CPU主供电正常后,芯片自身产生的送到南桥,是高电平。

网友:
高,IC发出

网友:
一直以为是电源内部给的 ·~~!~

网友(2009-09-21):
电源管理芯片上的PG信号为0V,但电源上第8脚上的PG电压为5V,这两个不一样吗?

网友(2009-11-04):
检测到输出电压正常后由该芯片发出PG到南桥

网友(2010-01-19):
开机瞬间发出的是有南桥提供只有用示波器才能抓到,是帮助电源管理芯片复位

网友:
那假负载上的PG和电源IC发送给南桥的PG是同一个信号啊???

网友:
CPU 的PG信号可以说的详细点吗?

网友:
这个PG信号是不是同时也发给时钟IC呢?请斑竹说具体一点!

网友:
还是在云里,请大家再谈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