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主板上的usb接口贴片元件烧毁,该怎么办

楼主(2009-04-25):
我的主板是精英p4vxms  不小心在前置usb口上接反mp3导致其两个贴片元件烧毁,我该怎么维修
如图所示的,L20和L21

这两个贴片是不是电感,应该选择什么来替换,求各位高手赐教!!!

网友:
1欧姆电阻或直接短路。记住不可以再坏不然烧主板。

网友:
对啊  如过没0欧电感或电阻的话,是可以直接短路的,但下次要在插反的话 ,你的主板南桥就跟你说拜拜啦!   切记  切记啊

网友:
找根细铜丝直接飞线

网友:
在其它主板拆两个差不多体积大小的换上应该可以,另再查一下两数据脚对地阻值现在多少看南桥有没烧!!

网友:
拆主板上的标记为0的贴片也可以呀

网友:
我的主板是好的,只是前置usb口坏了,我从其他的旧主板上拆了两个L开头的贴片,体积差不多,不知道能否替换

网友:
主板上我只看到标记为000的贴片,F开头的

网友:
电感代换元则:大小相同,颜色相同就可代换。

网友:
先看看你的電感開路沒有啊,如果沒有就沒有必要換啊``
開路了的話就找一樣的來換就行了``

网友:
还是找个电感吧  提前预防 别在烧i  ·~  这次南桥没事 不代表下次还这么走运 ·

网友A:
保险的作用于 10欧以内的都可以用

网友:
谢谢大家了,我还是在坏主板上找两个电感装上去看看!

网友:
那两个电感已经烧成粉末了,开路了,肯定要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