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IE533主板不通电!

楼主(2009-04-25):
主板给我插了两次显卡拔电源断电,然后主板就不通电了!

测量开关针电压5V,晶振有2V电压,南桥旁测得3。3V 1。5V 电压
IO IT8712F-A 106有5V到0V跳变,103有3。3到0V跳变,102脚南桥开机信号返回端没电压没跳变,107脚有5V到0V的跳变。71-77脚全无电压跳变  不知从哪查起!

网友:
你先看晶振有没有波形,,谐正电容,有没有问题,
在查IO,

网友:
换个电源或重插ATX电源24PIN插头,再清下BIOS试下

网友:
开关针有电压,一般遇不开机,我都先换I/O

网友:
这事什么IO?  怎么你的脚位跟我掌握的不一样呢·~``  wo de shi   75  72 71   76

网友:
南桥的3.3VSB没有到。

网友:
到底怎么做才好呀,兄弟说个,我的也不通电

网友:
先放下电,若还不行就换下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