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b533-x供电问题求教

楼主(2009-04-26):
板子触发开机五秒后自动关机,一个MOS下管坏掉SD极短路,拆下所有cpu的MOS管 ,测主板MOS下管SD极对地都短路,拆pwm,网络芯片,还是短路,请问各位是哪里的问题?(难道是北桥有问题了?)

网友:
电源管理也不能放过啊

网友:
一步步来吧。。先刷BIOS   不行换电源管理芯片   要不打下北桥阻值。。。
还有就是CPU +12V 供电处好像还有个 电源管理芯片  要是坏了也是有可能的。。。
通过你开机五秒后自动关机.可能问题还出在BIOS 。。。。先刷下。。

你的  诊断卡上可  跑什么代码????给点其他的提示啊!北桥供电??!呵呵。。。

网友:
VCORE短路对地短路,电源管理拆了还是短路

网友:
兄弟你没有写明是12V短路对地还是VCORE短路对地啊。电容可能导致对地。而且你说的5秒自动关机似乎你判断方向有误,5秒自动关机VCORE应该没有问题吧!还是归零程,从基本电压和BIOS查起吧。
引用 网友A:

cpu根本没工作

网友:
一步步来吧。。先刷BIOS   不行换电源管理芯片   要不打下北桥阻值。。。
还有就是CPU +12V 供电处好像还有个 电源管理芯片  要是坏了也是有可能的。。。
通过你开机五秒后自动关机.可能问题还出在BIOS 。。。。先 ...
引用 网友B:

不跑马 电源管理芯片拆了还是短路

网友:
NB挂的可能性大了!

网友:
有可能是座子短路,也有可能是Vcore上的电容被击穿。

网友:
我把电容全拆了试试

网友:
电容全拆了还是短路,不搞了

网友:
需要注意的是····有些ASUS主板···VCORE电路会使用P沟道的MOSFET管······那么VCROE对地···就是正常的了·······例如,P4V800D-X

网友(2009-08-18):
楼主这种修板子的方法实在是……
你先量一下橙线,绿线,紫线有没有对地地短路,或者先摸一下有没有芯片发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