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M120D屏暗,主板电压问题请教

楼主(2009-04-26):
因修理喇叭不小心短路了高压板的进线口处,”叭“地一下屏暗了,经代换,灯管、高压板均是好的,外接台式机的12V电源和5V(作触发),能点亮屏。高压板原接线口的1、2为电源(接保险处测得。不知正常多少伏,测得有20v) ,3脚为、亮度控制(调节时从0-3v变化),4脚无电压(应有5V的吧,估计),5、6脚为地(接螺口测得),有对这种高压板熟悉的吗,请问电源应是多少伏,触发正常的也应为多少伏,不修理主板的放,从哪飞这两种电压为好(12V和5v)d:\高压板图

网友:
应该是把主板上屏的供电电路烧坏了,先查这部分电路

网友:
你把3.4脚短路,应该会亮了,如果还不亮,在主板上找个3.3V拉上去。实际上是4脚差个3.3V的开启电压。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把显卡开启信号烧了,你那个没电压的角,用个3。3V电池放上试试,负接地,正接4角,正常的4角应该是3。3V显卡开启信号。另外,你这个信号可以从LCDVCC上引上来,或从屏供电上引下来,不过这样可能会造成先白屏后,显卡开启屏时才会亮起来。

网友:
把显卡开启信号烧了,你那个没电压的角,用个3。3V电池放上试试,负接地,正接4角,正常的4角应该是3。3V显卡开启信号。另外,你这个信号可以从LCDVCC上引上来,或从屏供电上引下来,不过这样可能会造成先白屏后,显 ...
引用 网友A:

同意楼上的说法!应该是3。3V

网友:
4脚没开关信号

网友:
简单点就是3.4脚连在一起。。拉掉后面的线飞条3.3V的过来就可以了

网友:
从屏供电取3.3V来代此高压板"En"信号比较好.

网友:
其实就和液晶显示器的高压条是一样的
  4条线有用。1、灯管供电  2、ON信号(就是控制灯管的开关的)  3、亮度控制线(一般不接都可以显示)4、地线。
  我看楼主你的就缺ON信号了。找主板上拉一个电压过来吧,楼上有说3.3V就可以了,不过通电时显卡没有启动的那段时间会白屏。最好是能把ON信号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