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it X800Xl显卡重启无显示

楼主(2009-04-26):
abit  X800Xl显卡开机能正常开机,不过重启后显卡不起动,但主机重启后能进入系统,盲打能正常关机,可以确定主机已正常进入系统,关机后又开机也能进入系统,就是不能重启再点亮显卡,请高手指点下,是不是GPU虚焊?

网友:
测GPU和显存电压为1.38和2.0  2.1   是正常的

网友:
先把散热解决好!
先用DVI转接试一下看能亮机否?如果能亮说明TTL电路存在故障(重点查一下低滤波电路和GPU还有就是VGA口)

网友:
我试下,温度应不是问题,这种公版的风扇好大,我摸了不片热,拭下用DVI口试下,这显卡在主板断电开机的情况下是开正常点亮的啊,只是重启不能点亮

网友:
GPU有问题

网友:
我加焊下,看下什么结果

网友:
先谢谢版主,是GBU虚焊,还想请教下,还有三片华硕ax850    一片开始是一插上主板跳停,,检查是GBA供电上管坏,,换了不跳停,因这种主板要加插外12V才能起动,插上12V能开机进系统,不过一测3D01就停机,手摸后面显存好热,   另一块也是一插上主板跳停,换了GBU供电IC不跳,不过显存供电不断跳变,0。5---0。9V    还有一块是不跳停,不过GBU无供电,已换过供电IC也不行,场管是没问题的,还请路过高手指点,再次XX版主之前的指点,那片卡过3D  OK了

网友:
查下,TTL电路存。用DVI接口,不行的刷下BIOS

网友:
与BIOS不相关

网友:
七楼那几个问题请高手指点下,谢谢。再问下TTL电路是什么,是不是GPU到AGP接口电路?我对显卡是新手,这几天看了论坛的贴子修了十来块X800和X850   不过对一些专业名词还不太懂,请高手解释下。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