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帮我啊 MP3坏了

楼主(2009-04-26):
MP3 ,牌子:BAISITE 915    主控:DA2000B02C    板号:SP020  V2.0  2007.12.14.
打不开机,连接电脑后打开可移动磁盘H显示要格式话,但是有无法完成。查看属性:文件类型,RAW
以用和可用全部是0字节。
用凌阳2000升级工具,格式化不打勾可以正常升级(固件是915百思特程序凌洋2000主控)。升级完成后,还是提示要格式化。
到底怎么回事,大家帮帮我吧

网友:
把闪存拆下来清空后,在焊上重新刷新固件试试

网友:
好像是闪存坏了

网友(2009-07-02):
是不是芯片坏了啊

网友:
按找2楼上说的方法做 还是不行就换闪存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DA2000的可以拆FLASH下来清空一下,再重新用工具刷固件就可以了

网友:
建议先补焊flash试试
我有个U盘就是补焊后好了
一开始也是跟你一样

网友(2009-08-09):
先拆下flash,然后吧mp3插到电脑上下载相应的固件进行重写,然后重焊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