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寻求帮助MP3有图

楼主(2009-04-26):
牌子:ADOP  型号:AD-P85  主控:炬力ATJ2063N   板号:JC-MP91102 V4.0 2008.9.19
故障:开机一直显示:Starting...... 连接电脑有两声后提示,电脑右下角不显示删除符号,我的电脑里也不见盘符。任务管理器里显示:?USB Device  .MP3还显示:Starting......
是需要装驱动吗?可是我没有啊,下载的万能驱动安装不上。是要升级固件吗?电脑不任可以升级吗?如果是用什么工具,什么固件啊?那可以下载吗?

网友:
这个要找相应的固件程序刷一下就OK了~~~

网友:
先查晶振和电阻,若正常再考虑刷固件

网友:
固件问题,刷个固件就好了。

网友:
可是升级软件找不到MP3啊?怎么解决

网友:
设备管理器————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里出现什么呀!!

网友:
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里什么也没有,没有变化。设备管理器:?其他设备  ?USB Device

网友:
是需要装驱动吗?可是我没有啊,下载的万能驱动安装不上。是要升级固件吗?电脑不任可以升级吗?如果是用什么工具,什么固件啊?那可以下载吗?

我的回答是:都不对,你这个需要格式化量产。但是不一定能修好,如果量产不行就直接报废。

网友:
连不 上电脑,怎么格式化量产啊

网友:
固件丢失就显示Starting...... ,升级固件可以刷好,得找对相应的固件,用量产工具试试能不能连机,不连机可以短接FLASH的29,30试试。

网友:
都试了,还是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