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变成raw格式怎样恢复数据?

楼主(2009-04-26):
一个金士顿2G优盘,插入电脑后提示格式化,属性显示为raw格式,容量变成0字节。请教各位老大。里面的数据可以恢复吗?具体用什么方法?

网友:
先用低格软件低格,然后刷BOIS试一下.

网友:
用备份的DBR恢复,一般这种情况是DBR损坏造成的,用WINHEX就可以

网友:
用R-Studio软件就能恢复数据,先用WINHEX做个优盘镜像备份,在用R-Studio恢复

网友(2009-06-05):
如何为企业合法减税13631474060

公司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合理对外代/开发/票.代/开范围(商
品销售、广告、“电脑版”运输发/票、其它服务、租赁、
建筑安装、餐饮定额发/票等)税率1~2%左右.贵公司在做帐
或进销存方面如需用到的话,我司可提供全方面的服务。可
根据所做数量额度的大小来衡量优惠的点数。欢迎来电来
邮!郑重承诺!

所用票据均可上网查询验证后付款!张先生:13631474060

代.开普通发票 代.开商品发票代.开国税发票 代.开地税发票代.开广告发票 代.开运输发票代.开租赁发票 代.开维修发票代.开建筑发票 代.开增值税发票代.开餐饮发票 代.开服务发票税务局代.开发票 优惠代.开发票 北京代.开发票 长沙代.开发票 成都代.开发票 东莞代.开发票广东代.开发票 广州代.开发票 济南代.开发票 南通代.开发票南京代.开发票 青岛代.开发票 上海代.开发票 沈阳代.开发票深圳代.开发票 苏州代.开发票 天津代.开发票 武汉代.开发票厦门代.开发票 阳江代.开发票 肇庆代.开发票 中山代.开发票西安代.开发票 河南代.开发票 湖北代.开发票 湖南代.开发票山东代.开发票 河北代.开发票 山西代.开发票 辽宁代.开发票吉林代.开发票 黑龙江代.开发票 江苏代.开发票 浙江代.开发票安徽代.开发票 福建代.开发票 江西代.开发票 山东代.开发票河南代.开发票 湖北代.开发票 湖南代.开发票 海南代.开发票四川代.开发票 贵州代.开发票 云南代.开发票 陕西代.开发票甘肃代.开发票 青海代.开发票

网友:
备份的DBR?还没试过!   大鸟介绍下!

网友:
用WINHEX可以恢复数据U盘啊

网友:
mbr可能没人会再好的时候备份,lz可试试量产工具,能修好,数据可能会丢

网友:
其实很简单,最快方法先用WINHEX打开u盘看看里面的数据还有吗?如果有数据随便找一个恢复软件就可以恢复的。

网友:
分区表丢了,用WINHEX可以恢复

网友:
找个恢复软件 就可以恢复,碰到很多次了

网友(2009-07-15):
楼上的方法太麻烦了,其实本身这种恢复很简单的

网友:
如果连winhex都无法打开,应该就是主控坏了

网友(2009-10-04):
看用WINHEX能打开不能,能打开的话,先作磁盘扇区境像,然后用境像磁盘软件打开,大致看看里面有数据没有。然后就可以用一些数据恢复软件解决。finaldata .easyrescover . R-STUDIO.  易我数据等。若连winhex都不能打开的话,先换U盘的晶振,若还不行,此时可以打相同的主控进行更换

网友:
感谢日新月异能够提供这么多这么好的方法!真诚的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按这位朋友方法试下。

网友:
用量产工具吧,你的U盘应该无法格式化,容量00,只能用量产工具修复,修好U盘在数据恢复。数据可能不完整。

网友:
是不是你的板子出了问题.我的就好像是这样的!

网友(2009-11-05):
你这种一般用WINHEX都不能打开,所以一般都恢复不了的,就是换了主控也不知道肯定行不,除非有一模一样的U盘可以可以搞出来

网友:
你看是不是晶振有问题

网友:
我有一张宇瞻的266X  CF卡也是这种情况,而且也用了上面所说的方法,但还是不行,最后自己下了一个U盘烧录修复2009 乱点了一下 居然好了,我也搞不明白是什么原因。。。。。

网友:
好像用易我恢复软件可以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