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GA的RED线对地电阻是其它两线对地电阻的一半,请问是什 ...
VGA的RED线对地电阻是其它两线对地电阻的一半,请问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9-04-26):
我的是vertex(宇派)5700标准版,用着时突然缺失红色,颜色偏暗,后来查了下3线对地电阻,发现RED线对地电阻是其它两线对地电阻的一半,看了半天电路板,不清楚
电路图
,所以不知道问题在哪?谁有这块显卡的资料,麻烦告知一下,不胜感激!!
显卡

网友:
那你就查一下1脚电路顺着线找 会和电阻、电感、电容、三极管之类的组成简单的回路直接进GPU

网友:
查了,因为电路板是黑色的,靠近vga接口的贴片电阻、电容和电感都很近,有三排,每排分别有电容、电感、电容、电感和电容,因为看不清楚线路走向,也不知道大小,所以才来请教,今天去买了个DVI转VGA的接口,现在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