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奇怪故障?

楼主(2009-04-26):
前些天接到几片华硕P4GE-MX的板,原始故障为不触发且南桥奇烫,3.3V SB对地
判断故障为南桥坏【南桥是82801DB的,我个人感觉它坏的比较多】,由于是工厂里面的客户要求换南桥,在深圳发过几个全新的南桥换上,上电可以正常触发,上U可以正常跑数还可以正常进系统,但新的问题出现了,都无法正常关机,在系统下关机变成重启了,刚开始以为是系统问题,但不插硬盘也是一样,短接PWRSW排针也是重启,但短上十几秒还是可以关机的,
现在都不知道该往那方面查了
注:I/O换过,bios也刷过了

网友:
换个 晶振 试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32.768的?好我看看

网友:
晶振估计坏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因为可以正常开机跑码,我想问下LZ,你能保证你做的桥一般是没问题的,我估计有可能还是你的桥没做好,要不就是开机电路出了问题

网友:
我总共做了4个桥,有3片板型号是一样都是这个故障,还有一片型号不是一样的但也是好的
我想不会那么巧刚好这3片都没有做好吧

刚刚晶振也换了

网友:
怎么都想硬件的问题啊,既然短接开关十几秒钟可以关机,就证明电路没问题,做好系统在BIOS里把网卡唤醒功能给关了就OK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行,我把关于网卡的选项都关了还是一样呀

网友:
你从哪里关的?有没有试过从系统里,在设备管理器网卡高级选项里关掉?

网友:
再换个桥   OK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倒没有试过,不过我以前也修到过这片板,不进系统短接PWRSW排针是可以关机的呀
也不要设什么BIOS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一个桥65块钱呀,就买了4个

网友:
楼主你节哀顺变啊
在设备管理里,找到网络适配器,打开属性,找到高级,把唤醒功能给关了试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我试试看吧

网友:
进BIOS把电源管理里面的所有选项都关闭试试。。。我也遇到过这种现像。。开机使用一切正常。。就是关不了机。。关了风扇等几秒钟又启动了。。我把电源管理全关后发现没有问题了。。后来一个一个开。。就知道是那个选项的问题了。。到系统里面什么都正常的话。。桥基本没问题了的。。还是看看设置吧。

网友:
呵呵,故障解决了
把桥上面压个硬币再加焊一次就好了
原来还是桥没有做好,不过还是有点郁闷为什么就这3片型号一样的没有做好呀
还有桥没有做好怎么还可以开机的呢,真的是要不是自己遇到别人说的肯定不信

网友:
2点 一是桥没做好,二是检查你的开机电路上的元件

网友:
桥没做好,重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