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1 主板无法关机

楼主(2009-04-26):
开机系统都正常就是关机后又自动开机 i/o已换过
主板

网友:
j是不是开机部分那里短路造成的

网友:
没发现哪有短路

网友:
查开机电路~~~~

网友:
什么板子,不一定是I/O的问题哦,像华硕的就有专用的开机复位芯片,也有可能是它坏了,但主要查的就是开机电路部分

网友:
杂牌g31主板

网友:
把BIOS电源管理全关掉试试。。。可能是唤醒功能搞的。。。开机都能正常使用。。先看看系统有无问题。。
BIOS设置问题。。。在不进系统直接按开关能不能关机。。多试试。。把问题搞清楚。。在换IO什么的。。

网友:
没进系统关机也关不了bios 置设恢复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