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主板诊断卡跑01是什么问题啊?

楼主(2009-04-26):
主板诊断卡跑FF-01就不跑了,怎么解决啊,各位高手帮帮忙啊!谢谢!
主板诊断卡

网友:
CPU或者座子问题。

网友:
压着CPU座看看能不能跑码~~~~

网友:
先刷个BIOS在压座子。。换CPU。。不行就扔掉算了。。

网友:
对,看下CPU座是不是虚焊了,压下看能不能跑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