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长城998F显示器不亮

楼主(2009-04-26):
开机有亮压声。行电路应没问题,开机时测G2由150V一直往下掉到0    G1由—50到0   三只枪35  50  65    H 6V   不知是什么原因,请路过大侠指点下

网友:
看场扫描电路有没有什么问题!最后考虑视频板!

网友:
开机指示灯不亮,但消磁电路有吸合声,(无高压声),测二次电源D极有58V   G极有04V     行管B极好像测不到电压,   尾板H电压在开机瞬间跳了一下2V左右就没了,   请高手指点下,是不是电源没起动或是CPU坏了,要不怎会指示灯不这,H也没电压?请路过高手指点下

网友:
代假负债看看查各个电源后级电压

网友:
断开升压管.让50V电压直接供行部分看又是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