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不开机维修一例

楼主(2009-04-26):
TCL具体什么机型不知道,发来只有一片单板。主板型号是MS10571,故障现象为不开机,待机电流有0.01A。

该机型使用MAX1999作3V、5V系统电源。3V、5V电感待机时没电压,注意:这是正常的。因为这个机器的3V和5V供电是SUS级的,是在开机后才有的。待机时使用的供电是从1999的LDO3和LDO5输出的。

测1999的V+正常,LDO3和LDO5均无输出,更换1999后,待机电流升到0.2A,1999烫手。挑开LDO3和LDO5的输出脚,待机电流下来了。再依次焊上,当焊上LDO3时,1999重新烫手,可以确定,LDO3的负载有问题。继续挑开LDO3,用稳压电源直接给焊盘供电,EC旁一只跟三极管一样封装的PU25烫手。但是因为PCB版本有区别,图纸上没有这个器件。简单判断一下,因为该器件的输出PIN与EC的RESET相连,应该是MAX809一类的复位芯片,从D600的料板上拆了一个装上。机器修复。

这是图纸上的器件

这是实际电路上的器件

这两种复位方式都是EC常用的复位方式。但是有什么区别我说不上来,有研究的兄弟可以一起探讨一下。

网友:
都是低电平复位,其实个人认为分立元件搭建的复位电路更好,可以灵活的调整复位时间,MAX6326我想应该也是集成了固定的阻容复位这种形式吧!

网友:
我感觉图中那个稳压二极管的复位电路,可以直接短接+3VALW进EC,不知各位有何看法,不知道EC  RST   内部还有什么电路连接。

网友:
楼主修板的思路很清楚!值得学习,另外,现在复位一般都是用U20这种料的比较多。

网友:
老大的贴子就是好,图文并茂,生动深刻,是我辈学习之典范

网友:
无边修板思路清晰敏捷,判断准确,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