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不过21

楼主(2009-04-26):
848板有时跑C1,有时跑AF,有时能正常启动,跑21的机会高达%90,朋友们帮帮忙,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
我手里现在还有块跑AF的没有修好(拔掉内存能档内存报警)。北桥加焊 刷BIOS无效

网友:
看一下是否北桥脱焊,或者是U座脱焊

网友:
三路供电都有吗???
看看北桥有没有问题

网友:
北桥虚焊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