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I转接VGA

楼主(2009-04-26):
本人有一台15寸的洋垃圾LCD!~但数据线是DVI接口的!~我想把它转换成VGA接口应该怎么换呢!~请各位指教!

网友:
几块钱去买个转接头就可以了

网友:
换了半天没有找到转接头!~

网友:
电脑城的大把。。5块钱一个。。。这都买不到?

网友:
各位不好意思!~搞错啦!~是显卡的VGA转DV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