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笔简易改装过程,老鸟勿视~

楼主(2009-04-26):
前几天一个学主板维修的兄弟说在量测io时,不小心导致短路了,造成更严重的后果。我估计这兄弟的万用表笔没有改装,正好我的也没有改装,用了一点的时间改装了一下,说说过程,给新手参考参考。
需要器材:
1.万用表笔。
2.网线一段,抽取其中两根,大约15cm左右。
3.美工刀,用来剥网线的细皮。
4.烙铁。我直接拿936来焊的。
5.普通缝衣针两枚。(如果能找到更细更硬的针比较好)
制作过程:
1.抽取15cm左右的网线,剥皮。我的方法是:用美工刀将网线剥皮,很方便的。
2.用抽出的网线将缝衣针缠绕在万用表笔上,稍用力缠紧。
3.最后用焊铁加锡焊接,注意两端焊牢。
很简单的就做好了,因为我的是普通的缝衣针,硬度稍差,使用时要注意不要用力折,再者要注意缝衣针的长度,不宜过长。附效果图。

网友:
太长了。呵,我是用别针改的。钢性跟韧性都有,很好用。就是不会钻孔,去论坛里的那样直接塞到笔忒里

网友:
表针太长太细 强度不够 容易断

网友:
GOOD,我也改一个。。

网友:
有点太长,有时候不太好用

网友:
我的工具也该改改啦!!!!!!!

网友:
楼主改得过于简单, 钢针绕的不够直,还是老张的笔芯式改法具有灵活性,最好看的是那种笔头钻孔灌锡法,其实网上也有特制表笔卖的,也就二十多块钱,头还是镀金的,就是笔头还是比钢针大一点点,没用过不清楚能否插进PCI槽孔里。

网友:
我的和你一样哈

网友:
改的不是太好啊。关键是太长啊!不好用。

网友:
太细太长
是不是不够结实

网友:
应该使用ICT测试针,也叫探针。进口的镀金针。

网友:
我也改装了,用的是缝纫机的小号针,很好用,硬度也够。

网友:
昨晚我也做了一对 难看了点 但材质绝对OK 我那两根铁棍可是进口货 一根要200块钱 当然也不是用在这里的 这是旧的 外面套个气管 直径刚好

网友:
还以为什么改装呢,呵呵,不过也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
我用的是缝纫机的小号针,很好用,不要太长 太长容易折断

网友:
非常不错啊,我觉得这样的改法又简单又实用,刚针确实长了点,用别针的话应该刚刚好把!!!

网友(2009-06-08):
不是一般的难看

网友:
比我的好多了,我的只是焊了两个电容腿腿了事,太软了。不知道别的朋友有没有更好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