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液晶接上电源,开、关键灯狂闪。请问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9-04-26):
19#液晶接上电源,开、关键灯狂闪。请问是什么问题?
-------------------------------------
给你修改了标题!!!--YZZ163

yzz163 -6 请写清楚标题!!!

网友:
主要看一下电源板上面的电解电容,有没有坏的,还有就是按键板上面的按键

网友:
我修过一台液晶有时能开机,有时不开机,电源灯闪烁,无显示。
拆机后,直观没发现有电感虚焊.电容鼓包现象。
通电测次级电源,发现5V输出电压稍微低那么一点点,只有4.8V,看电容也没鼓包啊,不管了,直接更换之。通电,电压正常,输出5V,显示器亮了。。
电容陈旧.老化都会引出输出电压低,有些机型工作电压差一点点都不行。

网友:
你没有牌子的机器。当然大家也不知道是不是通病。重于在查。会用万用表的人。拆机一查就出来了。
我上次修过一台联想的LCD。是高压部份一个元件坏了。也是这样的情况。指示灯闪的很快。就是不能开机。
换了之后就好了
还有一点。如果我是版主。我会直接删了你的贴。以短信的方式告诉你。你没有写上任何参数就来发贴。很明显你不是专业的。你只是这台机器的用户。别自己瞎修了。会更惨的。
或是你是做这行的。就要有参数写上。起码你也要说。我拆机一看没有什么损坏的。我晕。你什么都没有。直接问大家。

网友:
我的也有同样的故障,是三星19的。

网友:
驱动板程序损坏  刷下程序试下

网友:
1.测量电源
2.看下电容有没有鼓包,‘
3.通用高压板测试下灯管,。
4.MCU程序重新写

网友:
看看有没管子短路了 一般是短路才会狂闪

网友:
你没有牌子的机器。当然大家也不知道是不是通病。重于在查。会用万用表的人。拆机一查就出来了。
我上次修过一台联想的LCD。是高压部份一个元件坏了。也是这样的情况。指示灯闪的很快。就是不能开机。
换了之后就好 ...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是版主....这版就完了!这是论坛,不是踩坛,整天都说人家不是专业的, 人家生出来是给你踩的吗?你说你是专业的吗?但你这个贴的举例也只是说一台机器一个零件而己,也没说出型号和元件号!你的经验不和大家分享无所为,但也不要整天的踩人家!人家的提问可能不付合版规,但....人总有第一次吧?提醒一下不就好了吗?你这样说人家只证明你很自私.很自大!不是第一次看到了!
论坛不是这样用的!是交流的地方!这是我个人的想法!如果版主不认同我的观点可以删贴,甚至可以删ID!谢谢!

网友:
我认为你要作些基本的检测,比如电压正常吗?按钮有没有漏电的,然后别人才好给你出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