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6T不开机

楼主(2009-04-26):
一个华硕A6T的笔记本,不开机,拆开后主板如图:

正面:

反面:

下面是主板南北桥照片:

本人很菜,不太懂,具体情况是这样的,当插上外接电源的时候,主板的右下角有一个红灯是亮的,如图:

当接下开机键的时候,主板开机键下面的三个绿灯亮一下就灭了,如图:

同时那个红灯也跟着灭了,但其它的什么反应也没有,过大约5秒种,红灯再次亮起来。
把CPU取下来后,按开机键那三个绿灯不亮,只有红灯一直亮着,什么反应也没有。
以前修过一个INTEL的主板,和这个情况有些类似,在网上查说是CPU供模块的原因,结果加焊了一下供电模块,还真的好了。
这个主板是上AMD的CPU的,我看CPU旁边有一个小芯片上标有max8760的字样,觉得可能是供电模块吧,加焊了一次,但没起什么作用,麻烦大家帮忙分析一个是哪里出了问题,小弟先谢谢啦!

网友:
这种问题确实令人头痛,你看3V5V有没有出来?把问题描述清楚一些!

网友:
非常感谢光之风大哥的提示,我按照你说的,加焊了北桥,加上电能开机了,一会儿我把硬盘和屏装好再看一下,应该没多大问题了

网友:
非常感谢光之风大哥的帮助,小弟加焊了北桥,装好后,熟悉的开机界面又出现在眼前了:

进系统打开资源管理器:

一切正常了。

网友:
这机器也是用的GF的北桥,容易虚

网友:
看来,GF的北桥无论台式还是本本,都容易虚~
只是不懂为什么虚焊会导致保护 ,望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