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Z505 开不了机

楼主(2009-04-26):
SONY Z505 开不了机 不充电 电源是正常的 最可能的问题是什么?
开不了机

网友:
不开机,问题有很多,通电查一下电压,弄个诊断卡跑跑,要不送维修点修

网友:
SONY的505系列容易电源保护,你先看看有没有短路,没短路的话把BIOS电池卸掉应该就可以开机了,但是这个问题还会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