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台7800GS双256 AGP黑屏卡是PCB板焊盘脱落的修复

楼主(2009-04-26):
最近朋友送了一张不亮的丽台7800GS AGP显卡,说是原来很正常使用的,用了几天正常关机后就开不起来了,主板报警提示。
显卡
黑屏

网友:
上机,主板报警找不到显卡。这卡是使用桥接的,按论坛里的经验有桥接的卡不亮,桥接器可能坏或是虚焊。经测量显卡的供电也正常,看来只有加焊一下桥接器。这卡使用无铅锡珠,温度逐步加高到260度才融化锡珠,冷却后上机,依旧检测不到显卡。

网友:
取下显卡,用万用表测量AGP接口与桥接器连接的线路,发现有4只金手指与桥接断路,看来是桥接坏了或是里面脱焊,无奈,重新上加热台,加了好长时间才取下了桥接,在放大镜下仔细看显卡PCB,发现有4只焊点脱落了。下图片是其中一个

网友:
我以前修过很多478针和AMD的针脚连焊盘一起脱落的CPU,修显卡焊盘脱落也是一样,下面是修理过程。先PCB板上刮掉绿漆后上锡,再用0.08粗的漆包线焊接上去。

网友:
洗去松香后用高温固化胶将焊盘连接处的漆包线固定,避免再植锡珠的时候,漆包线移位或脱落。上胶烘干处理干净。这是注意,固定细导线的胶水不能太高,否则在植锡珠的时候,胶水会顶住桥接而导致锡珠不能与PCB板连接。只要能固定细线就可以了。

网友:
全部处理好4个掉盘,接下去和平常植GPU一样植好桥接芯片,大家放心,刚才处理的胶水在200多度的温度下是不会坏掉的。经过20分钟的加温,待10分钟的冷却,上好散热器,上机只听'滴“的一声,DOS画面出来了,进系统跑3D一切正常。上效果图,不要认为显卡风扇不转,不管怎么拍,都是不转的效果。心情蛮激动的,希望爱好者能借鉴吊盘的显卡的修理。

网友:
修任何东西只要找到故障点,用对应的处理方法还是可以修复的。你的进步很快很好!希望可以帮助新手解读故障。

网友:
想请问这种高温固化胶在那里能买到???

网友(2009-06-19):
探索者不忍
加焊不成功,再拆桥接,故障扩大化,做了多余的事,实在很无语!!!

网友:
学到了很多,不错哦.

网友:
对于这种问题我没遇到过 下次仔细点

网友:
超频狂人
你最好把你的维修思路写下来,让大家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