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是什么东东

楼主(2009-04-26):
hp-omnibook500不开机,在CPU边上有个6角的东东坏了,帮忙看下是什么,用什么来代换~!

网友:
看样子和线路像个MOS,自己通过G脚的电压和阻值判断是P的还是N的,上面的字看不太清楚

网友:
管子吧。N沟道

网友:
型号是56AA

网友:
料板上拆一个一样的就行了!这个很多的,上面的字别管,样子一样

网友:
同意楼上的,反正用小管的一定没多大功率,沟道正确就好,有时侯沟道相反都能亮机,不短就行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换个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肯定是一个场管,98%的为单管,1256为D极,3为G极,4为S极,具体是P沟道还是N沟道用表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从PCB走线的宽度看,应该是哪一路电源用的MOSFET

网友:
有料板倒好找,要是没料板的找这么小的场管就难找的,大的场管代替就要接线了。

网友:
是56AA 吗,是场管.

网友:
是场管,N沟道的,在料板或旧版上拆一个换上,焊接时注意极性

网友:
这管很多的,

网友:
是很多啊很多板都有啊

网友:
长见识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