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S221W不开机

楼主(2009-04-26):
七喜W221S待机电流0.01A按下开机键电流0.04-0.05A,待机3V\、5V正常,网卡,声卡已拆下,IO-W83L950D已经更换过,南桥FW82801FBM也更换过南桥PWR-BTN和复位都正常,供电芯片SC1403ITS各路输出正常,CPU控制芯片SC451ITS更换过,还有两个东西SC1485ITS、MAXIM8550E这两个没动过,他们不会影响到开机吧!大侠们给点思路,这个问题困扰了好多天,多谢了!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南桥没工作,但是南桥换了两个了,问题依旧!继续求救!

网友:
时钟正常,有压差、有波形,也换过了!继续求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