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我把DELL液晶电源19V降压到12V

楼主(2009-04-26):
我想把一部19寸宽的DELL液晶显示器换高压条~~~~但电源输出19V的,我换了一条12V的上去没4个小时就坏了,再换一条不到4天. 现在我想把它的电压19V改为12V~~谁能告诉我  我应该怎样做???? #1 | 120.82.199.* 回复

网友:
用DC-DC好一点!

网友:
改了怕用不住啊,最好是用19V的啊 ,要不19V后接个大功率的电阻,试试,只要能达到15V左右就不会烧高压板啊

网友:
我曾用过3A的稳压集成块改19-12V,后来有网友说我这么改,谁敢来修啊。就把帖子删了,我觉得用电阻不可以,毕竟7812是1A的都带不动高压板。

网友:
呵呵!楼主可以试着用LM2576-ADJ的芯片做一个可调的DC-DC转换电源,这个IC所组成的电源电流可以达到3A,对于点灯管足够了,且发热量很小,零件便宜,电路也很简洁。

网友:
还是找个19V的高压板合适

网友:
有部分DELL的液显高压条供电和其他的不一样,19V供电改为12V时,屏幕亮度不够,最好就是维修原件。

网友:
使用DC-DC模块更改,方便一些。如果你懂电路,可以把高压板改了,也行。

网友:
我昨天修了一个ASUS的也是19V改12V啊,我是上了几个电阻上去,改在了15V以下啊,就正常了,我现在正在用啊,好象可以啊。

网友:
我在南京华龙电子城看到有做好的DC-DC升压的和降压的都有,板子很小,4*5左右,

网友:
9楼的````````请问你加的是什么电阻?
我到现在还搞不了!
可是客卢追着要`,我就要求加钱帮他全换了~~~~~~
我想搞明白是怎样应付这种问题

网友(2009-11-12):
到驱动板上去找哪个12V转5V的.修改下外围就可以用了.不过没三个小时也搞不好的.

网友:
我觉得你这不一定是高压带不动,看下灯管有没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急时,在开关变压器的19V绕组上多加一圈铜丝就可以搞定。铜丝要穿过变压器的铁芯。注意相位结反电压会升高,要断开负载。

网友:
回复 网友B:

12V的高压板可以接19V,是不是你的灯管有轻微漏电。如果漏电屏幕会闪动。

网友:
还是找个DC-DC吧,用电阻的话发热量太大
不过最容易的还是找个19V的高压条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急时,在开关变压器的19V绕组上多加一圈铜丝就可以搞定。铜丝要穿过变压器的铁芯。注意相位结反电压会升高,要断开负载。
引用 网友B:

这个办法是最好,也是省事,就看个人会不会了.很容易这样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