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HK280-25Ap 电源,电压输出检测都正常,装到电脑上就是不启动

楼主(2009-04-26):
航嘉HK280-25Ap 电源,电压输出检测都正常,每一条线都检测了,电压都在正常范围内,可装到电脑上电脑就是不启动,换好电源能启动,拆开看里面也没有鼓包或者烧痕,不知道怎么修了,有哪位朋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补充一点,插上这个电源,按开机键电脑没有反应,连CPU风扇都不转

网友:
不知道楼主是否在把电源插上主板之后,再次测量一下+5VSB的电压?
如果+5VSB都不正常,电脑不触发也就很正常了。
如果插上主板后,+5VSB不正常,说明电源的辅助电源有问题,带不起负载。

网友:
我遇到类似的问题,一般就是辅助电源+5VSB的问题带不起负载,需要更换1000微法10V滤波电容即可。

网友(2010-03-12):
楼主,你这电源最终是怎么修好的,我也遇上了相同的问题了,请赐教,谢谢!

网友:
看到这些我也来说说二句,我以前也遇到这种情况。一次到客户家里去修电脑,按死了就是不开机,后来我就找出一根细铁丝短接绿线和黑线,电源工作了,用万用表测,各路电压都正常。后来拿回来把我的电源换上去,好了,也能时系统。我再把他的电源换到我测试电源的主板上时又能启动了,再换回去,又不能启动了,怪了。后来我再用万用表测电压的时候,发现绿线的接头口变得很松,且都快出来了。用列子搞好后再上机测试一路OK!~~像这种不太注意到的问题是很头疼的,希望我发的这个帖子对大家有所帮助,少走弯路,走大道!嘻嘻。。。

网友:
我很多长城航嘉的电源也这样,都是电容问题,换了后就可以了,
位置大概在板的中间有个电容。

网友:
检查辅助电源部分的50V 47UF、10V 1000UF电容正常否,更换后试一下。还不行时,更换三端稳压431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