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咨询内存spd的奇怪现象,请教高手

楼主(2009-04-26):
我有一内存标注是 金士顿kingston 512m ddr400 双面16片芯片的

但是用 thaiphoon 看内存信息 显示的却是 64m*8 的 为什么呢?

网友:
没人知道???

网友:
告诉你是每个内存颗粒是64M一片的,共8片或着是16M的

网友:
它应该是64M*4bit的芯片

网友:
这样说来,我这内存应该是补位内存了!因为有16个芯片!!!
而其发现 刷双面spd进不了windows,刷单面的spd(试刷过其他品牌的)到没事!

网友:
买到假内存了!郁闷!!!

网友:
4组16M的有8个芯片

网友:
总容量512M
单片64M*8=512M
内存中有4个BANK!每16M*8一个BANK。
BANK的含义不好理解,不过只要主板能识别出来就可以了。
因为有的老的主板不能识别太多的BANK
算起来你这个有可能是4位条或是补位条了。

网友:
总容量512M
单片64M*8=512M
内存中有4个BANK!每16M*8一个BANK。
BANK的含义不好理解,不过只要主板能识别出来就可以了。
因为有的老的主板不能识别太多的BANK
算起来你这个有可能是4位条或是补位条了。
引用 网友A:

感觉应该是补位条了!

网友:
实物为双面,SPD显身手为单面,那就可能是4位或补位颗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