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卡跑B0的故障

楼主(2009-04-26):
现手里有一块红色杂牌845PE,IO/8702,内存供电正常,换过IO,现象是不上内存,检测卡检到E0
,上内存有时检两次,有时一次,都显示BO,换过内存,清过BIOS(没刷过,不知什么牌,),还请朋友们指教一二。

网友:
那就把BIOS刷一下啦   像你这样的情况一般是BIOS有问题   刷一下看看  要是不行 在刷回去

网友:
先清一下内存插槽,上假负载查一下内存的供电,时钟,然后打内存到北桥的AD线阻值,看有没有不正常的。

网友:
压下北桥 看看可以跑数不 我今天搞了2快都是跑B0 压了北桥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