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17寸的显示器分辨率保存问题

楼主(2009-04-26):
有台HPC17寸的显示器显示都很正常,只是偶尔玩游戏时切换画面到桌面时候会黑屏,最重要的问题是 重启电脑后分辨率保存不了  是什么问题 ,望各位师傅不吝赐教

                        在此声明主机是肯定没问题的

         重新写MCU就OK了

网友:
显示器存储器数据丢失,或者坏了,还有就是存储器到mcu线路出现故障。

网友:
重新写一次MCU试试。

网友:
程序问题,建议先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