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7102 断电故障

楼主(2009-04-26):
空板只插ATX电源,4PIN12V的不插,有3。3V待机电压,短接开关触发,亮一下断电,然后3。3VSB没有了,放电后再试3。3VSB又有了,强行开机就可以,换过MS-6和8脚的MOS管P2103HVG,什么问题?
电源

网友:
内存供都拆了还是一样,没有短路的现象啊,可以强行加电

网友:
ms6保护了。
查查它控制的各个MOS及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