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215不开机维修。

楼主(2009-04-26):
接修一台东芝M215,故障为不开机,待机电流0.02变成0.00,很明显是保护了。拆机发现此机的主板和HP本本主板是一家生产的,做工还不错。首先维修3M.5M电路,此本用的是TPS51020多功能电源芯片,待机状态下应该有3V和5V,测量发现无此两组电压,首先打对地电阻,3V正常,5V也正常。晕了,看样子是保护隔离电路保护了,打19V对地电阻,终于发现故障点,19V对地只有1欧姆左右,正反向都是如此,(这本的保护电路还不错,主供电短路,能很快就保护,表扬一下),最终在3V供电MOS管旁边找到了故障点,就是图中那个小电容短路。本以为修好了,插上电源,待机灯亮了,3V 5V都出来了,开机电流一上来就又保护了。晕....晕....晕......,再次对各个供电的对地电阻进行测量,发现北桥供电对地短路,汗...北桥也挂了。此本北桥是LE82GM965芯片,引脚特别多,又是无铅的,定来了北桥,上BGA机,取下北桥,由于北桥用红胶固定,再下的时候,搞坏了两个焊盘,大汗....幸好我补上了。更换好一块新的北桥,再次开机,终于点亮了。。。。

网友:
请问换上北桥后,四角是上了什么样的胶? 看上去像热溶胶

网友:
就是胶棒,涂点意思一下,

网友:
965北桥有没有人点珠搞过?

网友:
楼主为啥不用溶胶剂呢??那玩艺儿超好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真牛

芯超科技小俊 -1 无意义的回帖

网友:
请问楼主焊点是如何补上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965北桥有没有人点珠搞过?

我点过。。。。
因为没有网。。  客户需要。。500RMB。
花了4个小时。点完。 20分BGA
眼睛全花。。!~
一个字-----........

网友:
回复 网友B:

965北桥有没有人点珠搞过?

我点过。。。。
因为没有网。。  客户需要。。500RMB。
花了4个小时。点完。 20分BGA
眼睛全花。。!~
一个字-----........
引用 网友C:

500M我也愿意搞,呵呵

网友:
楼主的技术还真不错,焊盘都能补上,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真强,牛年办的牛事

网友:
搂主工艺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