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平显示器亮度变化时字符模糊

楼主(2009-04-26):
降低或增加亮度,字符就模糊了,请问高手,一般是哪里故障。HKC775显示器,显像管原来是三星的坏了,换了个LG.

网友:
感觉是高压不够。。。可以适当调高一点电压试试看。。

网友:
今天摸了一下行管散热片,挺烫,等还是换回三星管子再试试吧

网友:
换个三星管子好了,还是显像管代用不当。

网友:
是显像管代用不当。

网友:
2个CRT的 HV电压不一样,导致ABL(束电流)检测电路不能很好的检测CRT的工作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