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P01L不开机

楼主(2009-04-26):
一台DELL PP01L,3V与5V待机电压正常,按下开机键电流上到0。35A,一松手就断电,指示灯也不亮。测1632的23脚无电压。按电路图查,我这个机板没有U1008,不知从何下手了。有没有高手修过这些故障?

网友:
经查,U1009坏。更换后,待机电流0。2A,按开机升到0。7A,经查无SUB ON电压。请问大侠,这又会是哪里坏了呢?

网友:
高手们!都去哪了?

网友:
今天换了一个SMSC,结果还是老样。

网友:
后面有短路,电流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