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桥上的电容有3颗短路是不是桥坏!!

楼主(2009-04-26):
大哥们,不好意思,我又有问题了
!!北桥上的3颗电容短路是不是就是北桥坏了呢?(这3颗电容是朝CPU座这边的)还是另外的地方短路了呢?帮我解答下吧!!
cpu

网友:
在空板情况下 北桥上有电容短路有可能是北桥坏了
不过你先看看下管有没有坏的

网友:
是什么桥来的,965的好像有几个是接近0的,如果是千万不要乱动桥.

网友:
是的~在主板空板的情况下
电容短路可大致判断北桥问题

网友:
用电阻挡测量一下短路的欧姆是多少

网友:
谢谢大家,短路显示为000,完全击穿,我测过了,下管没有击穿。我想很有可能是桥坏,因为在下管没有击穿的状态下他的D级也是完全对地的,不知道还有什么原因导致,大家来讨论下。不过说来也奇怪,我摸北桥上面的晶体几乎不发烫,会不会是CPU座子的问题呢??

网友:
LZ不用多想了,北桥坏,没说的

网友:
有可能是桥坏

网友:
把主供电的电感去下,看看是不是还不是o,是的话就是北桥卦了

网友:
你在路测量短路那不一定是短路,就像楼上那些师傅们讲的那样,空板测量是短路了才可以判断北桥坏了

网友:
也许是断路了,才没有温度的

网友:
谢谢大家,我看我什么时候要备个带灯测试座了!!

网友:
不一定,修的笔记本中有的北桥电容就是0欧也是好的

网友A:
CPU座旁边的电感电容属CPU的供电电路蓄能滤波用的,阻值都很低,最好用离线测,用烙铁把电容取下测量准确

网友:
想问一下,CPU内核电压短路,电容击穿的可能性大吗?

网友:
这个问题见多了.有时板子北桥坏..想换的时候.在拆料板上量是好的.拆下来就坏了..有的是拆完是好的.植完锡珠就坏了..还有就是之前全OK..做完坏的..这些情况都遇到过.现在这个问题.都已经习惯了.平均每天都十个BGA左右..总有一两个是这样的问题..现在没办法..专门招了一个植球的.每天的工作就是做各种BGA..呵呵

网友:
北桥上的电容电压一般都是1.5v和2.6V的,你测到的数据是哪个电压短?

网友:
首先要看汗清不是不电容,别把电感看成电容哦!!!我手上就有一块845的杂牌板,修的时候测到几个断路的,一看是原来是电感!!!不过也有电容!!!但主板毛病是北桥虚焊了!!!!

网友:
你指的是哪个电压呢 把管子拆开不就知道了 还有最好和正常板对 现在的新板 很多电压脚都是对地的

网友(2009-05-29):
换一下电容看是不是0 了,要不然就NB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