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笔记本(acer 3640)外接屏亮,液晶屏不亮怎么办

楼主(2009-04-26):
我的本子过年的时候在家玩儿,忽然屏灭了,排线冒烟了.我急忙把电源和电池拔掉.拆开看几根排线已经熔断,我把排线接好后再开机,外接屏也以使用,但是本子液晶屏不亮 ,但是用灯照可以看到屏上有显示内容.这样该怎么修呢?哪个专家帮帮我,呵呵.

网友:
一般的高压板或者显卡稀焊了,我个人认为高压板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背光没亮

网友:
我的本子过年的时候在家玩儿,忽然屏灭了,排线冒烟了.我急忙把电源和电池拔掉.拆开看几根排线已经熔断,我把排线接好后再开机,外接屏也以使用,但是本子液晶屏不亮 ,但是用灯照可以看到屏上有显示内容.这样该怎么修呢?哪 ...
引用 网友A:

您好,您是顾客吧
建议找专业维修点看看

网友:
先看一下高压条是否有电容不行,换个高压板看看。

网友:
拆开屏,用灯在屏后面照一下,如果有影就是灯管、高压板、屏线坏。如果没影就是显卡或北桥虚焊了。

网友:
呵呵 高压坏了 建议找个专业人士为维修

网友:
对呀,我也觉得可能是高压条坏了,请问各位,我怎么才能检测是不是高压条坏了呢?(呵呵,我有家电和电脑的维修经验,但是没做过电脑的板卡级维修,对液晶显示器也不熟)

网友:
对呀,我也觉得可能是高压条坏了,请问各位,我怎么才能检测是不是高压条坏了呢?(呵呵,我有家电和电脑的维修经验,但是没做过电脑的板卡级维修,对液晶显示器也不熟)
引用 网友A:

修本本的,都有测试灯管。和测试外接的:高压条
替换试验,把你的屏,用外接高压条测试下,看能不能亮,就知道了
简单有效,自己折腾,别又弄出其他毛病了

网友:
是高压板和灯管的问题

网友:
高压板 灯管 控制 三者避居其一 代换法试试

网友:
楼主快快送修。别自己摸。搞坏了屏你就划不来了。别小心眼。钱嘛一行赚一行。该花的还是要花的。

网友:
那就是所说的暗屏,拆开屏,查高压板上的电压及测试灯管的好坏,如果你非专业人士还是找个专业维修的帮你吧

网友:
你的机器肯定高压坏了  建议找专业维修公司维修  不然会把故障扩大的

网友:
检测下显卡方面

小俞号不见了 -2 不懂装懂

网友:
检测下显卡方面
引用 网友B:

请你看好。大哥。
外接能亮。但是用灯照可以看到屏上有显示内容。
回贴不是猜迷。别误人子弟

网友:
先查主板给高压板的供电有没有后再查高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