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315有时可以开机,有时开不了机,很是奇怪

楼主(2009-04-26):
原来是主板短路,坏了一个电容,找到后换了,有时开得机,有时开不了机,开了机后就会很正常。哪位高手修过呢,他用的IO是。,WPC8763LDG
开不了机

网友:
广西老黄牛
启动时按住主供电IC或电池充电IC,看是不是其中一IC松焊了。

网友:
朋友,先查一下开关是不是好的,这机器开关总不好。

网友:
开不起来?是说加电不亮吗?还是不加电.?不加电你查你基本的开机条件?SB EC的条件.

网友:
现在可以开机啊。正常了,只是充不了电,发现Q2没有阻值了。上面写有:T05 整块板就这个是T05的,难查是什么东西,哪个兄弟告诉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