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真U无供电

楼主(2009-04-26):
硕菁 SK-NF4PRO-754 ,上假负载测得,核心电压1.58v 、复位2.44v、PG 2.37v  VTT 1.22v 、VDDA 2.44v 、VLDT 1.17V 。。。
但上真U,测得VTT 1.2v 、VDDA 2.44v 、VLDT 0V、核心电压0V,跑线发现VLDT经一电阻与W83304D的25脚(VLDT_SEN)相连。大家帮我看看,桥?座子?

网友:
这种问题我修过~如果上假负载有电压~上CPU没有的话~可判断电源IC性能不良

网友:
上真U时
测量电源IC的 VID EN等关键脚的电压!

网友:
上真U看电源IC的工作条件是不是都满足了~~~

VID EN等信号~~

网友:
跟帖问下啊!!VTT   VDDA    VLDT是什么电压啊!分别是怎么产生的啊!还有就是EN是什么啊!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复,刚有时间看了下这个板子,电源IC是ISL6566,上真U后,VID0~5,全为3.3V高电平,也就是说VID关闭了,EN为3.38V ,PGGOOD为0V。
我又上假负载,在假负载上测得数据和1楼数据一样,在IC上测得VID0~5,全为低电平,EN为3.38V ,PGGOOD为3.34V,为什么上真U,会关闭VID呢??而上假负载就正常了呢

网友:
补充一下,CPU巳换过,确认是好的,U座是穿针的,排除虚焊,上假负载正常,我想桥应该是好的吧
头都想炸了。。。

网友:
我想是扩孔了,因为U的针脚比假负载的针脚细,所以才会导致上U之后关闭VID

网友:
干脆把座子换掉试一试
    至少可以减少一个怀疑对象

网友:
BIOS 和桥也会导致上真U无电

网友:
前段时间修了一张VCC_VID不正常引起的“假负载工作,真U无VCORE”故障
不过是INTEL的板

LZ检查一下U座孔是否扩孔;测量一下PWM IC的 VID信号走向;检查一下U座附近所有疑似供电管的输出(三脚的,5脚的)

网友:
撬开座子,没有发现扩孔,但还是用镊子紧所有孔。
IC的VID脚是经103排阻接橙3.3。。。电源IC的VID脚是与座子相连吗?为什么查754脚位图没有VID信号脚
(因为没有IC可换,所以只能从其它方面着手)

网友:
电源IC 的VID端,上真U和不上U时,电阻有变化否?

网友:
上真U和不上U时,电源IC 的VID端是一样的,都是50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