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了14块MS-7135主板

楼主(2009-04-26):
  今天接了一网吧客户,带来14个MS-7135主板,三个蓝屏死机,五个网卡不好使,还有六个不亮。因为以前修这种类型的主板绝大多数是桥虚焊,而且这十几个板子大多数桥风扇都不怎么转了,所以这些主板我简单的量了一个各个芯片电压正常,就全加热桥了。
  等冷后,测试,好了大概十片。现在讲下剩下的几片。
  一片是点亮到第二屏,刚检完CPU,到内存的时候停住不走了,开始以为是没加热好,又来了一遍,故障不变。又把别的好板BIOS拿来试了下,还是一样。看主板背面,发现在CPU供电处有一根线烧断了,补上,再通电,一路跑完。因为时间紧,也没测是什么线。
  还有两片是网卡不认,一片认了网卡,但插上网线索没反应。查了一下网卡供电,一个2.5,一个1.2,都正常。就直接换网卡芯片了。88E1115,换完之后,两个OK了。
  还有一个还是不认网卡,以为换上的是坏的,就又换了一个,依然不认。对比了一下其它好板,发现其它好板都是MS-7135 V:2.0,而这个没修好的却是MS-7135 V:1.0 。再从朋友处借了个MS-7135 V:1.0的好板,发现网卡芯片用的是88e1111.
  感觉挺纳闷,同样型号,同样版本的主板却用不一样的芯片。不管了,我也换了个88e1111上去,结果网卡还是不认。
  唉,到处也找不到88E1115的引脚定义,明天再想办法吧,修好了再来汇报。

网友:
晕,,网卡坏的主板还要修啊。。直接插一个网卡就好了

网友:
网吧是无盘的,得用网络启动,统一的

网友:
请问一下,1.0VSB查哪个脚? 我没有这个芯片的资料,2.5V,1.5V是有的。对地阻值都有三四百,应该比较正常。MAC地址怎么查看? 能通过刷BIOS解决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仔细看一下主板内侧通常老式打印接口的那个地方,有贴mac地址在上面。不过也不是全部,很大一部分主板有。

网友:
高手啊你 用什么加桥的啊   返修率怎么样啊

网友:
不是有带启动功能的网卡吗!

网友:
网卡坏,换一个就可以了。对于爱好的维修人员可以试试修

网友:
也可以加一块PC网卡

网友:
郁闷,前天也修到这款板,本来还可以跑字的,结果一加热桥短路了,立马拆下来,量了一下,还是短路,怎么这么倒霉

网友:
加焊的话,顶多2个月,也绝对会返修的,呵呵  我以前也是这么加焊下,后来太多返修了,只有重做BGA,才没有返修的来。也不知道为什么必需重做BGA

网友:
今天我也碰到一块ms07435 ver1.0  插电就跑44 30 ,看了你维修经验,单桥的风扇确实不转了,我加焊了单桥,真是高兴,从c1 跑到25.ok!谢谢!!!

网友:
谢谢。我这里有几块MS-6714 VER:1的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
没有说故障现象,谁都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
晕,高手啊,那么烈害,如果是普通的网卡就不要修了直接吹掉就可以了,不用浪费感情!维修费和网卡基本差不多,还有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