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600主板不认串口80G或120G硬盘

楼主(2009-04-26):
KT600主板不认串口120G硬盘,主板是升枝KV7主板,此主板哪里都是好好的。工作正常,就是主板上的SATA口不认80G或120G的串口硬盘,以前此主板用的是并口IDE接口80G硬盘,现在想用串口120G的硬盘,但是安装好120G串口硬盘后,主板不认,COMS里面也设定SATA打开好了,主板上没有SATA的跳线设置,说明书上也注明主板上没有SATA跳线开关,不知是什么原因导致,是不是硬盘要跳线啊?但是这两块80G和120G串口硬盘在其他的865PE板上能认出是80G或120G硬盘啊!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你的主板上应该有二个串口接口的,换个接口试试!BIOS重设了,再重启,我也遇到这样的情况!

网友:
硬盘是串口II代的吧?要设置跳线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