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了两个绿色845小板

楼主(2009-04-26):
  主板:是神舟的工包板,型号记不清了,一个是845gl.另一个是845PE。
  故障:两个板都不亮。
  排除过程:
  先说845gl这块,客户来了说时亮时不高,有时候压座能亮。
  用测试灯一打,果然有灯不亮,轻轻一按,就亮了。没说的,加热。
  凉了之后通电,灯全亮,不闪。
  上CPU,走E1。我用的是四位诊断卡,上内存,卡前面走03,卡后面走d9。
  以为是内存不过,查内存供电,时钟上,AD线,SMDATA,SMCLK,全OK. 刷BIOS,换I/O,还是D9。
  按北桥,按南桥,通电,一样。
  郁闷了,难道是我座没加热好?
  不管了,换座。还是D9。
  只好跟客户说让明天取,回家研究研究。

  再说第二块,目测,发现背面PCI槽和AGP槽之间烧断一跟线,补上。通电,也是诊断卡前两位走03,后两位跑D9. 依旧是内存供电,时钟,AD线,加热座。问题不变。
  实在没办法,我又把前面的845GL拿出来,上CPU,内存,接显示器。还是走D9.我一边按北桥,一边复位,都一直走D9.
  没办法了,发了会呆。郁闷中。
  这时让我更郁闷的事发生了,显示器亮了。
  我重启了一起,诊断卡还是D9,再等会,显示器又亮了。
  感紧把845pe的也拿出来,上CPU,内存,显卡,通电,诊断卡走D9不动,再等个五六秒,显示器也亮了。
  翻诊断卡说明书,网上查了下,也没搞清楚D9是在检什么,只好作罢了。

  总结下:以后不管走什么代码,都接显示器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呀,我有次不接显示,就不走码,还以为主板坏了。接上显示器才正常

网友:
这样的问题常有啊,绝对要注意

网友:
诊断卡不要买杂牌子的,最好买两位的俄罗斯诊断卡或PT091,PT092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楼上,俄罗斯诊断卡和普通的有什么区别?

网友:
其实看诊断卡的灯闪烁就看出来了,当然如果能看电流,一般就不会出现这问题

网友:
各人有各人的方法,诊断卡只是辅助工具

网友:
尽信书不如无书

网友:
是这样的啊,有些诊断卡板子不支持

网友:
不是不支持,好多PCI插槽不一定会跑出所有的代码出来,其实有的时候千万可别信诊断卡,有时我碰到C0都可以点亮的,而且后面一个码也不跑就是C0 00